编码器更换不管用

楼主(2021-06-28):
各位的大佬,蓝色的编码器是坏的,白色的是新买的,但是更换完新买的编码器后还是不管用,放大器后面的指示灯是绿色一闪一闪的。波特率也调了,跟原来的一样。各位大佬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既然有波特率,那肯定有站号,站号设置一样吗?还有数据格式,数据位几位?停止位几位?校验有吗?什么格式?

网友B:
1、你之前是怎么判断是编码器损坏必须要更换新的呢?
2、控制系统的结构是啥子结构?PLC?伺服驱动器?伺服马达?工控机式的上位机?
3、既然换新不能解决故障,那就不是这玩意有问题了。
修这玩意是需要技术的,比如控制系统是伺服马达+伺服驱动器,那么伺服马达上的编码器就不能随意拆卸更换,拆卸了你就闯祸了(拆卸以后机械位置需要重新使用专业仪器进行出厂效验)。

网友C:
目测标签型号规格版本是一样的。
理论上可以直接更换。
估计不是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D:
如果确定原先编码器是坏的话,新的地址 波特率都和原来的一样,按理来说可以直接替换的,估计还是哪个地方没弄好,另外建议问堡盟要下DeviceNet通信的EDS文件,重新导入下再试下

网友B:
换编码器不是像换个开关那么简单的哟,按你说放大器(伺服驱动器)闪灯报警,那么就是编码器和放大器没有进行匹配啊,或者根本就不是编码器有问题,是放大器其他部分有问题,要搜索放大器厂家提供的硬件使用手册,翻阅故障报警说明的部分来看,看看究竟是啥子报警故障代码提示和解决对策。

网友E:
先看资料,这编码器怎么用

网友B:
堡盟的光电式绝对值16位总线通讯式的编码器,要测好坏比较麻烦,肯定要连接通信系统手动旋转检测数值是否变化。

网友F:
看了上面各位讨论,这种编码器更换真需要注意。印象中我们的机器上也有这种。

网友G:
驱动器报警确认是编码器的故障么,一般这个还是比较耐用,除非暴力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