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8):
这边需要搭建一个控制控,控制柜里面的配件:9台用DM542步进驱动器控制的步进电机电机(开关电源选用的是MS-1000-24  输出是24V 40A);8台注射泵(每台泵的电源输入参数为220V 1.5A);4台平流泵(每台泵的电源输入参数220V 200w),以及一台广州研为的10轴控制卡。我打算用漏电保护器保护电路,所以想咨询下,改选什么型号的漏电保护器?

网友A:
总回路还是分回路,总的话,如果不确定电流,可以用零序互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