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8):
接触三菱PLC两年,基本都是给自己工厂做设备自用!
由于都是自学,所以编程思维趋于固定,自觉有点死板。。
目前工程基本流程都是
1.排列气缸部分 I/O
2.伺服&步进 I/O  (比较喜欢用多条件汇总成DRVA&DRVI)
3.捕获模拟量
4.排列气缸报警
5.编写马达回原点
6.手动部分 (采用 手动条件时驱动S0,以S0步内可手动操作)
7.复位 (条件复位,逻辑复位,报警复位都喜欢写在一起)
8.启动条件
9.自动部分 (用的最顺手的就是步进写法)
10.整花活 (运转周期,计数,单位转换等)

目前写自动部分,基本都是用步进写法,编程思维很难构想到其他写法,可能因为还没接触到更为复杂的机型,最多也就用FX5u写了个11轴。至今用步进写法页全都都把自己用的机器搞定了。想请问各位工友,步进写法的局限性大么。

网友A:
建议先画流程图,重复调用的做成块,程序大致就是手动部分,自动部分,故障,伺服运动,条件判断部分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画流程图,重复调用的做成块,程序大致就是手动部分,自动部分,故障,伺服运动,条件判断部分等

还少了模拟量输入,输出,PID部分

网友C:
顺续控制 步进基本就通吃了 。能达到控制目的就行。太多的花活也搞不来。

网友D:
楼主厉害啊!我也是自学,在公司里跟着师傅一起干。师傅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不要整的花里胡哨,就用最简单的东西办最难的事,只要你能办到那就行了。

网友E:
思考一下面向对象。。

网友F:
不要在意形式,要在意后期的调试,最好实时的知道程序跑到了哪里,出了问题快速定位,快速修改!!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道理。

网友G:
步进太古老了

网友H:
楼主 ,你这从隔壁论坛复制我的过来,标点符号都不舍得改一下么?

网友I:
回复 网友G:
有什么比步进更新的?说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