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选型问题

楼主(2021-06-28):
在FX3U-80MT/ES-A这款PLC的右边扩展一块FX2N-16EYT应该是可以吧!但在选型软件上却找不到这个模块!到底是系统不能这样扩展,还是其它原因?哪位大神知晓!

网友A:
可以加FX2N-16EYT,这是国内常用的型号,选型软件是不是给的带UL后缀的模块?

楼主:
看了几个版本的选型软件都没有FX2N-16EYT这个选项,而其它如FX2N-16EYS,FX2N-16EYR-ES/UL都有。但手册上可以这样配置,如果是软件上的问题,也不应该有这样的错误!FX2N-16EYT也是最常用的模块了。

网友A:
FX2N-16EYS,FX2N-16EYR-ES/UL
这个国内基本上不卖的,通常不会做这个型号的库存。

网友B:
可以使用,没任何问题,如果是FX5U主机需要一个转换适配器;

网友C(2021-10-17):
可以使用。我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