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求助

楼主(2021-06-29):
指示灯 0.5HZ闪烁,编程怎么写?M8013是不是 1HZ闪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指示灯 0.5HZ闪烁,编程怎么写?M8013是不是 1HZ闪烁?

1、你可以使用10MS或者1MS定时器来编写闪烁程序,例如:

2、你也可以使用PWM指令来实现相同的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0.5Hz   是每1秒亮一次灯

网友B:
哈哈,直接说2秒闪一次不说行了;搞个0.5HZ我差点也想成亮0.25秒,灭0.25秒;

网友A:
引用 楼主:
0.5Hz   是每1秒亮一次灯

那M8013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M8013是 0.5S亮一次灯,上面都写1HZ了,我要0.5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M8013是 0.5S亮一次灯,上面都写1HZ了,我要0.5HZ

唉,第一次回答的时候自己改改定时器时间或者PWM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C:
FX自带的脉冲发生器占空比都是50%

网友D:
指示灯 0.5HZ闪烁,编程怎么写?M8013是不是 1HZ闪烁?

0.5Hz   是每1秒亮一次灯

M8013是 0.5S亮一次灯,上面都写1HZ了,我要0.5HZ

看楼主几个回复,都不能理解楼主要什么了。
你直接说在一秒内亮 0.?秒好了。

如何得出0.5S亮一次?

这个程序随你怎么调,D100周期=亮灯时间+灭灯时间,D101亮灯时间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
LDP M8013
 ALT Y0
这样Y0就以开一秒,关一秒一直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