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9):
启动按钮可以开机,停机按停止按钮输入plc有信号,但不能停止。需按急停,有可能是什么原因?求教。

网友A:
这个要结合你实际程序才能解释,单靠这一句话很难判断。另外你这个是新设备还是老设备新故障?

网友B:
估计是程序设计的问题;

网友C:
条件太少了,不好判断

网友C:
是新机还是旧的,

网友D:
连锁这么多。需要结合程序。

网友E:
1、程序设计的问题,比如正在加工一个工件,如果随意停止,加工过程中的工件就废了(急停可以立即停止)

2、有可能停止按键需要配合操作模式,比如需要配合三挡旋钮开关进行操作,手动\单动\自动,停止按键只有在手动\单动模式下才有效,自动模式下停机则需要啪急停按键才能生效,估计这也是为了区分操作失误导致停机的防呆设计。

网友F:
看程序一目了然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我在去检查一下程序逻辑!

网友G:
外面开关的机械故障吗

网友H:
可能这个停止是循环停止

网友I:
会不会停止按钮里面的接线被短接了?

网友J:
估计是停止需要走完某个循环,或者有个延时什么的条件,急停可以停,也许急停是断开了主回路吧!

网友K:
一般情况是按停止按钮,满足各个条件的情况下才发停止命令。比如有的位置是不适合停机的,即使按了停止,也会继续运行过了特殊位置才停机。但是急停,是需要立即停机的,不管任何位置要求。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会不会停止按钮里面的接线被短接了?
这种事情我帮别人维修的时候遇到过,不过我开始就判断按钮问题,拆看看我去,按钮坏的没错,上个电工短接,所以每次要按急停来停止

网友M:
引用 网友K:
一般情况是按停止按钮,满足各个条件的情况下才发停止命令。比如有的位置是不适合停机的,即使按了停止,也会继续运行过了特殊位置才停机。但是急停,是需要立即停机的,不管任何位置要求。
这个是有可能的,我们有台设备正常停机确实按停止的不会马上停止的,有角度规定的。但是急停或者打开保护门都可以急停的。工艺要求的差别。

网友N:
停止按钮可能是完成当前工序才会停止,不会立即停止的。具体要看程序怎样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