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29):
用伺服电机锁螺丝的话用转矩模式还是速度模式好?要先锁螺杆,螺杆锁好后再锁紧螺母,锁紧螺母时螺杆要保持不动,那位大神分析下。

网友A:
先转矩模式,到达设定转矩后,检测速度为零停止,然后和产品脱离开,转为速度模式或定位模式反转退出

网友B:
要求精度的场合 有专用的拧紧控制器  精度不高的场合 可以用伺服应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