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VM05 5.5KW输出缺相

楼主(2021-06-29):
(无正文)

楼主:
故障现象:三相输出不平
处理过程:按图接线,并把散热风机接上,装好程序板,通电并运行,测各驱动电压,如果哪路不正常就更换哪路光耦
结果:按以上方式处理完后,所有元件恢复正常,通电运行,正常

网友A:
高手,模块不拆也可以运行?

网友A:
如按上图接线,不拆模块,上桥输出U V W都和N短路了,如何运行?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是修好后,恢复正常了,在维修前,我把模块及主电容都拆了,供直流540,串40W白炽灯泡,进行测量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哎呀,为什么这么短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驱动的上桥臂触发电压是通过模块内部形成回路供电的,如模块拆除,回路供电没有了,不管是停止或运行,触发电压都为零,我是在看了电路板上线路走向后,想到用这个方式来测试驱动电压,用以识别触发电路中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B:
回复 楼主:
解释得很勉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的确是,基本功不轧实,只能说下实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