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

楼主(2021-06-29):
有一个4-20ma控制的阀门,在当前值给定一个速率值到目标值(如,50%用2%每分钟的速率升到60%)

网友A:
先用中断或系统时钟存储位或用定时器创造一个100ms或者1s的脉冲信号,具体分辨率看你工艺要求,然后用这个脉冲的边沿触发累加器,速率不就出来了嘛
假如4-20为5530-27648,以1s的脉冲信号为基准,累加器设置3.69,就是1%/M,累加器设置7.37,就是2%/M

网友B:
只是阀开度,貌似有斜坡指令.或者自己编也不复杂.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9564

网友C:
对的,有斜坡指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