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闸线虚焊

楼主(2021-06-29):
只用了2台台达伺服就碰到一台,抱闸线虚焊,开车跑了800公里到客户那维修。台达伺服真不渣的。用安川松下三菱富士都没碰到过

网友A:
线缆大都是国产的

网友B:
编码器线、动力线、刹车线不好了千万别怪伺服的品牌,要怪就找你的线缆供应商;

网友C:
如果是电机里面的焊点就是台达的问题,否则台达表示这个锅它不背。

网友D:
巧合而已,任何公司都无法保证产品合格率100%
发个图来看看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