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30):
因为输入信号到变频器看不出来,就并联出来用这个玩意显示,便于调试和故障时维修,类似plc输入端的显示功能,但不知道叫什么。

网友A:
侧面的铭牌或接线图拍一下呗

网友B:
百度一下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C:
可能是信号变送器或者隔离器
上接线端上面文字标识还是倒着的!?
真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