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封闭压缩机电机电阻坏了,怎么测量?

楼主(2021-06-30):
半封闭压缩机坏了,不知道是不是线圈出了问题,请问该怎么测量压缩机电机的电阻

网友A:
单相就一启动绕组,一运行绕组,另外接一个启动器 电容或PTC,三相按普通三相电机方法测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是三相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是三相电机
把那个连接片拆了,测一下三相电阻值,然后摇表摇一下三相之间有没有短路,每一相有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C:
根据名牌的数据参考三相电机数据,不过有时候就算数据合格也用不了,那就有可能是卡死过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