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30):
各位老师,一个系统中,西门子触摸屏KTP1200 PN和1200 PLC通过以太口连接,1200 PLC和其他设备通过DP口连接通讯可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师,一个系统中,西门子触摸屏KTP1200 PN和1200 PLC通过以太口连接,1200 PLC和其他设备通过DP口连接通讯可行吗?
可以!可行!

楼主:
收到,谢谢各位。

网友B:
可行  但是1200要增加一个DP主站模块 2000多 不划算

网友C:
西门子的产品很多都是支持PN口的,如果1200一定要加DP的话,需要额外增加一个扩展DP通讯模块,而且也不便宜,都快赶上一个PLC的价格了。(土豪不计)。建议可以的话还是用PN口,而且自己编程也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DP模块本来就要的,和其他PLC用DP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