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6-30):
1台台达DVP12SE11R设备调试完正常运行了几天后突然出现停在关位置后启动反向运行到开位置时PLC莫名转为STOP,表面看无法驱动设备了,后来监控发现PLC转为STOP状态。
联机情况下,软件改变PLC到RUN状态,正常运行后,停在关位置启动运行到开位置时PLC还是又莫名转为STOP状态。
同样2套设备,另一套一直正常,所以暂时不要考虑PLC程序问题。
什么原因会导致PLC运行过程中会切换到STOP状态?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没?
注:DVP12SE11R+DVP16SP11R,启动开动作(Y20/Y21)是由扩展的16点输入输出模块输出的信号驱动。

网友A:
程序一样的话,你把另一套换这边试下会不会这样;

网友B:
估计是电源OK信号问题,

楼主:
目前怀疑:1.run/stop开关;2.DC24/DC12V电源;3.plc主机模块与扩展模块插接(拆下来重新插接一下,注意一定要锁好上下的锁扣);4.CPU问题;5.扩展模块问题。
只能一个个更换排除了……

网友C:
台达这个问题的话,建议你新买一个重新灌程序进去,原来那个如果能和PC联通就试一下能不能清空程序,再重新灌一次程序,不能联通清空的话就丢垃圾吧,出去维修设备最讨厌的就是遇到这个

网友D:
有上位机参与?

换个CPU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是不是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们现场遇到的情况基本与您描述差不多。
我让现场售后恢复出厂值后重新下载试一试,他怕丢掉设置好的IP地址以及一些参数;清除程序及内存,竟然弹出来“PLC被密码锁住了  请先解除密码”的对话框(我向来不设置任何密码)。
从种种迹象看,大概率应该是PLC自身有问题了。

楼主:
是有上位机。DVP12SE11R+DVP16SP11R网口光电转换与上位机组态王连接监控并且配合有视频显示。实际监控的2套设备在井下,目前看到的现象都是在地面监控室监控程序看到的,没有去现场。

网友C:
回复 楼主:
遇到过,多次,PLC加个触屏或文本,触屏或文本显示通讯故障,检查是PLC停止运行,检查外部元件全部正常,拆机不能PC连机,不能读写,检查PLC硬件没发现问题,找设备供应商提供PLC,换上设备正常,点数不多的小机子做的打包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售后现场更换了一台新的SE,换回来故障机测试:
1.输入X7,正常;X7断开,PLC立马转入STOP状态(现场X7是设备关到位传感器信号,这样现场描述的故障状况完全没错)
2.PLC程序区清除,正如现场说的那样,弹出提示框“PLC被密码锁住中!请先解除密码!”的提示。(压根就没有密码,何来密码锁柱?)
3.监控正常,监控M1035=1。这样不难理解上述1的现象。
3.试着恢复出厂值,成功!重新下载程序,现在一切又恢复正常。

莫名其妙。程序中压根就没有用到M1035,M1035怎么自己置位了?还好!恢复出厂值后M1035复位了,恢复正常。

网友E:
台达ES2遇到过现场3台变频器干扰,PLC死机

网友F:
台达这么差劲吗?

楼主:
按下X7,运行正常。松手,X7输入断开,PLC立马进入STOP状态。后来监控发现M1035=1。

我就纳闷了,程序中压根没有出现与M1035有任何关联的逻辑,好好的运行着,M1035怎么会置位呢?

网友G(2022-06-26):
去年遇到用了快10年的ES的机子,不时的会出现停机,老型号的没有运行停止开关,要连电脑设置成运行模式,有可能能用几天不出现问题,也可能半天就不行了,换一台新的就好用。这两天另一台设备也这样了,也不想研究了,买一台新PLC给换上。确实不知道哪里问题。

楼主:
停机后你看一下是不是M1035=1,如是,我想着在程序里面一个复位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LD M1000
RST M1035

网友B:
你看我发的贴 plc电源ok那个信号有问题 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