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1):
开关电源输入端写的是 6A/230VAC,   输出端写的是 18.8A/24V.  想问下 我空开选多大电流的, 是6*1.5,  还是18.8*1.5?

网友A:
你的空开装在输入端就是选6*1.5,如果是输出端就是18.8*1.5

网友B:
输出侧如果要配空开最好选用直流型的,灭弧原理不一样

网友C:
接在输入端之前就按输入的电流选取;输出是24V的,电流当然会比输入的大的多;

网友D:
目前微型断路器最小级别的是5安 已经足够了

网友E:
6*1.5
选输入端可以了,如果电源本身存在短路故障,直接跳闸,如果电源输出短路,电源会保护锁死没输出或电源的内部保险直接烧断,如果你的电源负载带多路,你可以考虑每个分路配套一个小保险,方便后期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