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1):
求大神们帮帮忙,昆仑通泰TPC1063DB开机画面一闪即灭,触摸屏幕时有声,如何检修?

网友A:
应该是背光保护了,有黑电基础维修不难

网友B:
我10年左右的Dell显示器就是这样,亮一下就黑了,拆开能看到电容鼓包了,找两换上就好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经检查是高压板故障,在网上淘了一块,插线功能稍作改动后,现已恢复正常。

网友C(2021-09-13):
1062K是否可以支持485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