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1):
行业里这机器叫走架机,外面那条长轴上面的半圆形叫张力弓,纱线转绕时要经过这个弓前面穿过的钢丝,传统的是在轴上装了链条,然后在链条上挂铁坨,铁坨的多少决定转绕时纱线的张力

后面改进的用伺服电机带动了,视频中是施耐德7.5KW的伺服.

网友A:
伺服张力控制就是控制输出力矩吗?这个力矩大小是怎么取的?

楼主:
是控制输出力矩,力矩的大小在触摸屏上调,操作工觉得纱线绕的太紧了就调小点,太松了就调大点。

驱动器里面具体调的什么就不知道了,控制系统是施耐德的运动控制器LMC058,与驱动器走CAN走线

网友B:
第一个还有一个模式是配平衡块加汽缸调气压

网友C:
前段时间才听到客户说有这种工艺,你的视频就到了。
我了解到的情况:
张力是由收纱线的锭子电动机转速与走架回车速度共同决定的,当回车速度一定时,收纱快张力就大,收纱慢张力就小,而纱锭又是纺锤形的,所以锭速是波动的,为了维持张力恒定,就需要维持张力弓恒定角度,只要改变锭速维持张力弓位子就好了。而这个反馈过程是依靠硬件电路来实现的,有一块工艺板卡来完成。
用伺服器产生张力最大的好处就是张力可调了,可以不用全部接上纱线就能开车,据说只要1根纱线就可以调试!我感觉有点夸张,估计还是要接10来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才听到客户说有这种工艺,你的视频就到了。
我了解到的情况:
张力是由收纱线的锭子电动机转速与走架回车速度共同决定的,当回车速度一定时,收纱快张力就大,收纱慢张力就小,而纱锭又是纺锤形的,所以锭速是波动的,为了维持张力恒定,就需要维持张力弓恒定角度,只要改变锭速维持张力弓位子就好了。而这个反馈过程是依靠硬件电路来实现的,有一块工艺板卡来完成。
用伺服器产生张力最大的好处就是张力可调了,可以不用全部接上纱线就能开车,据说只要1根纱线就可以调试!我感觉有点夸张,估计还是要接10来根才行。

张力弓是活动的,回车速度一定时,如果收纱快张力弓就会压的低,低到一定程度纱线最终就会拉断。如果收纱慢张力弓会抬的高,高到一定程度纱线就会往下坠受不到张力。

张力弓位置的高低,机械式的是装了一个电位器做反馈的,这种伺服的应该是根据编码器来反馈位置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闭环来控制锭子电机的速度。

有工艺控制板的应该是意大利配置的电路,在国内大部分是用PLC控制的,我们公司意大利原厂电路老是出问题,后来全部改成FX2N的PLC了,现在国内要么是PLC控制,要么是运动控制,运动控制器基本都是西门子的,所有电机都是伺服电机。

1根纱线应该也可以调试,我实际见过最少的是一个毛卷,也就是22根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