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1):
伺服带动一个大轮子转动,假设轮子周长1000mm,皮带不打滑。
一般伺服一周10000脉冲,这样是一个脉冲0.1mm,怎么实现让他一个脉冲0.01毫米?

网友A:
增大电子齿轮比的分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增大还有用吗?伺服电机的编码器X4就10000个脉冲一圈,在增大10倍,可以吗?

楼主:
如果用17位编码器的,PLC发一个脉冲,伺服能精确走  360/131072度 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增大还有用吗?伺服电机的编码器X4就10000个脉冲一圈,在增大10倍,可以吗?

增大100倍都可以

网友C:
做不到,已经超出了伺服的精度。

网友D:
加一个10速比减速机,另,增大10倍电子齿轮分母也可行,但分子/分母有个比值范围,具体查看改伺服的用户手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伺服带动一个大轮子转动,假设轮子周长1000mm,皮带不打滑。
一般伺服一周10000脉冲,这样是一个脉冲0.1mm,怎么实现让他一个脉冲0.01毫米?

这里的控制变量不应该是脉冲转角度?

楼主:
回复 网友E:
角度也行,转动量也行。可以换算的

网友F:
1、设备上安装了什么检测机构,可以测量并反馈是否真的是走了0.01毫米?
2、你机械运动精度能达标么?比如说伺服马达真的只转了那么多的角度,然后你的齿轮间隙,传动机构累计传动误差是否能控制传动间隙在0.001毫米以下?

网友G(2021-12-11):
不用同步带么

网友H:
我也比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