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1):
用西门子S7-200smart 定时7天自动轮泵怎么做,定时超出定时器的范围了,

网友A:
定时器配计数器

网友B:
搞个累加器,一秒加1,加到六十,另外一个加1,看看七天是多少分钟,到了就清零从来!

网友C:
能不能用时间中断呢?

网友D:
1.定时器+计数器
2.直接读取时钟,按实时时钟做定时

网友E:
如果你工作不是连续的,定时+计数,一分钟定时器计数,一天也才1440,计数要保持型的;
如果连续工作也不会发生断电情况下,用实时时钟也可以;

网友F:
好多种方法,定时器+定时器,定时器+计数器,直接调用PLC本体日期时间,系统脉冲累加计时等等

网友G:
还有通过触摸屏传输触摸屏时钟,PLC程序做比较。

网友H:
我一般用系统存储器里面的脉冲加计数器做

楼主:
我想图个省事编了一个子程序,主程序调用子程序。可是不好使,各位帮我看看为什么?
主程序

子程序

网友I:
给你个思路,利用系统时间上升沿做触发,每个0分触发一次就好了

网友J(2021-10-28):
读取PLC时钟,做比较吧,这样比较省事。

网友I:
定时器加变量叠加,变量可以无限累加

网友I:
希望这个思路能帮到你,可以N个泵轮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