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1):
在维修一台MM440-37KW变频器的过程中,发现即使P0003设置为P0003=3(专家级),也有很大一部分用户重要参数不可看到、读出(查看参数时,这些P单元既不显示参数号PXXXX,更不显示参数值,而是直接跳过了)。
直接将CPU控制板上的24C32存储器更换,OK。

网友A:
板卡维修,厉害??

楼主:
尽管问题得到了解决,但这个维修,还不够完整、全面、完美。
比如,在更换CPU控制板存储器之前,多想想还有哪些参数的设置,可能影响部分参数的显示?都应该逐一研究手册中的参数说明。换句话说,这个故障实例,到底是参数设置引起的,还是存储器硬件损坏引起的?硬件损坏,还能读出一部分参数么?
急于交接,缺乏进一步的设疑、求证。

楼主:
回过头看很多维修,可能都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存在类似的问题。

楼主(2021-08-21):
引用 楼主:
尽管问题得到了解决,但这个维修,还不够完整、全面、完美。
比如,在更换CPU控制板存储器之前,多想想还有哪些参数的设置,可能影响部分参数的显示?都应该逐一研究手册中的参数说明。换句话说,这个故障实例,到底是参数设置引起的,还是存储器硬件损坏引起的?硬件损坏,还能读出一部分参数么?
急于交接,缺乏进一步的设疑、求证。
手册看得不够仔细。。。P0004,参数过滤器,取值不同,显示的参数不同。

楼主(2023-11-28):
P0003=3,
P0004=0,
P0010=0.

应该能看到所有参数了。

否则,换24C32吧!

又遇到一例,P0003=3,P0004没有,P0010=2(或32,其它数值无法设定)。直接更换CPU板的24C32,OK。

楼主:
又遇有一例,启动不运行,风扇不转;
查P0004=3,P0010=2且不能修改;
只能显示极少数的参数,比如,P700、P1000都没有。
查P0201和P0200数值不等;
改P0201参数,使其等于P0200参数,
这下大多数参数都可见、可修改了;
改P0700=1(面板启停),P1000=1(面板给定频率);
启动。。。没反应!
恢复出厂设置;
P0003=3;
再次设定P0700、P1000;
启动,正常了。

参数乱了?

以后遇到此问题,还是先恢复出厂设置,实在无效,再换存储器吧!。。。不论哪种方法,参数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