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2):
就是omron的plc,连接的是威纶触摸屏. 输出点有时坏掉的情况下,我不用电脑改输出点,用触摸屏怎么改换输出点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omron的plc,连接的是威纶触摸屏. 输出点有时坏掉的情况下,我不用电脑改输出点,用触摸屏怎么改换输出点啊
这个问题有点异想,经不起细敲
外部接线能保证更改正确木,可以的话
1.换欧姆龙带编程器的屏---当然还是要改动程序喽,能保证改动正确,屏的价格新旧未必能接受。

2.大数据统计就那2-3个点输出需要调整,用完换新PLC,程序预埋处理,屏指定输出。

3.还是要有先见,2-3点当1点使用。

4.找出点坏原因,是设计问题,还是使用问题,对症解决才是出路。

网友B:
一两个点的话,可以在屏上做个选择按钮,未按按钮,一号点输出,按下按钮二号点输出。但这只是救急的办法,根本应该解决为什么点容易坏,是点容量问题还是外围电路器件问题。

网友C:
除非你之前PLC程序里已经做好程序有对应的备用点;
如果是OMRON自己的触摸屏还好,有些带手持编程器功能,可以把PLC程序调出并更改;

网友D:
这样的配置要自己做一套程序才行,如果是信捷的屏和信捷的PLC,触摸屏上调取系统画面就可以了,信捷在屏里面已经做好了。

网友E:
可以事先编程(编制备用点的程序)实现。就是原易损输出点做并联备份点,然后直接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即可实现启用或者停止备用输出点。
要是非要一定用PLC编程软件实现修改输出点,那么只有用上位机替代触摸屏来实现了。

网友F:
首要问题,解决输出点烧坏的问题,对于楼主的思路,程序里可以用比较指令,或偏址输出,屏上输入比较值或偏址值,这样可以切换所有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对于楼主的思路,程序里可以用比较指令,或偏址输出,屏上输入比较值或偏址值,这样可以切换所有点。
渴求范例

网友G:
西门子间接寻址可以办到

网友C:
OMRON的屏,有些支持PLC在屏上编程,实现这个就简单了;

网友H:
欧姆龙可以改。
那个系列的PLC?
CP1E 示例:
说明 D0~D2 数值是几,输出就是第几位。系统设置做个界面,直接可以设置输出是第几位就行。但是不能重复,重复就是双线圈了
欧姆龙还好,但是CP1H好像不一样,CJ也是,但是都可以实现、

网友I:
这样可以不?
正常的输出并上备用点
备用点前面加个开关,正常点坏了,把开关打开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J(2021-08-08):
回复 网友H:
你这个样列程序,能发出来学习一下吗

网友H:
回复 网友J:
照着截图写出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