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2):
结构化编程FBD使用标签代替M/D地址编程后怎么使用Z地址对M/D进行变址操作?我现在暂时使用的是数组,例如  数组01[序号01],对序号01进行INC或者DEC操作来访问连续地址,有更好的方法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构化编程FBD使用标签代替M/D地址编程后怎么使用Z地址对M/D进行变址操作?我现在暂时使用的是数组,例如  数组01[序号01],对序号01进行INC或者DEC操作来访问连续地址,有更好的方法嘛?

网友B:
用FOR循环它不香吗

网友C:
你都用数组了。。。数组[]里面的内容就是"指针"呀。。干嘛还要特意用Z。。
一般来说works2涉及模块绝对地址还没办法自动刷新的才考虑用Z做变址。。works3的话都有模块标签导入了就更没必要了。

网友D:
都用上数组了,还想用变址?数组要比变址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