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2):
一个设备15台伺服电机,20多个气缸,

请问,针对15台伺服电机,用哪款plc控制能简单方便一些?

网友A:
请先提供你用的伺服详细品牌、型号,如果是通讯控制的,可能一个模块就有了;如果是普通的脉冲控制,还需要考虑各轴间有没有运算关系;

网友B:
各轴的联动要求?同步要求?

网友C:
首先选总线控制,然后看你各轴有没有同步、插补、电子凸轮等控制,再选控制器

网友D:
控制多台变频器伺服肯定先考虑通讯下载参数,距离不远的话可以端子控制启停。另外可以咨询一下所选用伺服厂商,单台使用15个伺服,应该算是大项目了,伺服厂商有可能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E:
15个伺服马达走通讯控制,20个气缸的输出点,一个小型机即可。这玩意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关键看客户的控制要求(设备运转的工艺要求)。

网友F:
欧姆龙NJ1400

网友G:
上安川M2或M3总线吧,成本也不高

网友H:
欧姆龙CJ系类+NCF71(二手500块),16轴 M2总线的,个人感觉还好

网友I:
国产的话,可以考虑用汇川的PLC+伺服,你的汽缸可以占用20个输出点,当然你钱多的话也可以占用40个输出点,安装考虑用总线模块化,比较省地方和人工,网站上有选型手册下载

网友J:
多轴用总线方式,方便,接线少。
最近这阶段选用伺服,除了性能、价格,还要看货期,现在很多伺服缺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