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2):
使用触摸屏,PLC,控制两台变频器和机器的其它一些动作。上电状态触摸屏操作是正常的。在屏上启动1号变频器,变频器运行之后再点屏幕有很大机率失灵了,比如说设定一个频率,写不进去,点停机也停不了。点击多次后停机了,启动2号变频器,2号变频器没有带电机, 情况好像比1号变频器更严重。后来改启停用端子,读写频率用通讯也是一样的。相同牌子变频器发现过两三次了,一启动就会通讯失灵。还有干扰温控仪表显示乱码失灵的。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解决方法。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9865
给你参考一下,主要是PLC电源,开关电源要使用380V/220V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B:
1,元件布局时就要考虑和变频器相互隔离开,走线也要隔离开,2 触摸屏和plc供电加隔离变压器或滤波器,触摸屏通讯线加磁环或传金属管,3不影响运行的情况下,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和触摸屏的通讯速率,4接地良好,变频器加滤波器

网友C:
你用的是哪个牌子的变频器啊,把变频器到电机的电缆线直接乱放地上再测试确认是不是输出干扰先,如果是电源供电干扰,你的PLC和触屏的供电可以经过隔离变压器来供电,一般这样处理都可以避免干扰

网友D:
真有用通讯启停变频器的。

降低波特率是没有用的。

1、PLC供电加隔离变压器。
2、通讯电缆用屏蔽双绞线(尝试单端接地,或者不接)

3、还是变频器干扰源,看手册吧,(电源输入、电机输出加线圈,还有接地)

那位是师傅教你用通讯启停变频器的 ?

网友E:
我之前也是,一个箱子里有十几台变频器,我在公司不带电机调试好好的,到了现场带着电机频率就下发不下去了,最后是加了一个滤波器,稍微有点作用,但是偶尔还是会发神经。

网友F:
先把基本的防干扰措施做好。

网友G(2022-03-24):
可以经过隔离变压器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