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2):
直接读或者转到一个数组里面再读写都可以。
如何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读或者转到一个数组里面再读写都可以。
如何实现?

网友B:
CJ NJ CP 不一样的吧

CJ CP  字是W0 (位是W0.0~W0.15)

NJ好像是联合体,

楼主:
谢二位.

用UNION搞定了.

忘了说了,不能用绝对地址变换的方式,在FB中不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