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3):
变频器驱动输出板是变频器容易产生故障的地方,我是这样维修的,首先要观察PCB板上的元件有没有烧坏的地方,有的话先替换掉,再分析一下这个烧坏的地方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并解决这个故障,然后测量IGBT模块,确认模块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确信没有短路故障,三相输入和输出对整流桥输出的0V和+电压(二极管档测压降)是不是压降基本相等,如果压降相差过大,要检查对应电路,完毕后变频器不带负载,用隔离电源串一只60W的灯泡接通电源,检查工作状态,没有带负载的情况下,接通电源时灯泡闪亮一下就应该熄灭,如果常亮,说明电路还有元件损坏,应该先排除这个故障,如果不闪亮,说明电路不通,应该检查启动电阻是不是烧坏了,开关电源可能没有工作,如果正常,首先测量滤波电容上的直流电压是不是正常的,如果过低要检查滤波电容,测试一组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确信开关电源工作正常,否则要维修开关电源,这些都正常就可以在变频器工作状态下进行测试,将变频器频率从0调到最大值50Hz,测量三相输出空载电压是不是能从0V匀速升至最大值(输出200V级的输出电压最大要到交流200V 50Hz,输出380V级的应该到380 50Hz),如果过低应该检查滤波电容,并且三相在同一时间点是不是电压相等(三相平衡),如果不平衡,要检查对应那一路的上管和下管的光耦及其供电和驱动电路,确信检查完这些步骤,最后加负载试机工作几分钟,确认三相输出电流平衡,输出电压是不是相等(相差1V以内)没有报警代码出现,这样维修才算彻底完成。。。以上是工作10几年维修变频器的一点经验。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

网友B:
用隔离电源串灯泡试机没有说清楚,是单独引入单相380到整流桥输入端吗   这样的话如果IGBT有故障空载运行后滤波电容里的预充电电流还是有击穿模块的风险。

网友C:
灯泡法维修电源这方法源远流长啊,就算在今天,修个电磁炉同样好用

网友D:
学习了!
楼主是干货,谢谢!

网友E:
谢谢楼主分享,看楼主照片,自己实验设备做的很好。

网友F(2022-03-14):
万能的电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