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分拣问题

楼主(2021-07-03):
想了解一下快递分拣的控制原理和方式,请问有做这方面的吗?环形小车的快寄分拣,小车上带滚筒电机下料,PLC读取视觉传感器的信息后,如何定位到各个下料口,是需要安装传感器还是怎么样,请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我觉得这是工艺问题,由工艺的解决.
如果这个也要你解决的化,你就选最简单的办法,定位的地方放传感器.

网友B:
分拣什么内容?按重量分拣?按尺寸分拣?还是按快递的收件方地址进行分拣?想要成套成熟稳定的商用解决方案肯定没有,只能自己按客户提出的设备运行工艺要求,自己用非标配件搭配整合出一个集成的系统解决方案,还得考虑成本因素,否者客户看到造价巨贵直接否决。

网友C:
一般近地址吗 不同地址条码不一样 读取条码信息 然后分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了解一下快递分拣的控制原理和方式,请问有做这方面的吗?环形小车的快寄分拣,小车上带滚筒电机下料,PLC读取视觉传感器的信息后,如何定位到各个下料口,是需要安装传感器还是怎么样,请大神指点迷津
估计你的系统是由若干在环线移动的平板小车,在分拣处通过视觉传感器读取快递信息,PLC根据这个信息在其运到到指定下料口转出分拣包。

这样的话很简单,在环线运动装置上加个编码器,根据这个编码器的信息,能够准确定位某个下料口位置。

比如,视觉检测位置到20号下料口需要300个编码器的脉冲信号,在PLC分析出这个包要在20号位置下料,你就让PLC数着1,2,3.....300,PLC的第20个输出点接通位于20号下料口那段导电滑轨,小车上的滚筒电机运转,包就离开小车啦,PLC关断第20个输出点,欧了。

当然你别真让PLC1,2,3....的去数啦,这样很傻弟

相信你说的小车不是那种可以横竖左右行走的平台,那种好像PLC来做很难。

网友E:
真正的快递公司的分拣流水线系统很复杂的,视觉系统获取快递单信息后传回后台,确定目的地,再由执行机构分拣到对应的区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按地址分拣,之前看过一套成熟的产品,感觉上面没太多的传感器信号,就想请教一下工作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看过一套成熟的产品,感觉上面没太多的传感器信号,就想请教一下工作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按地址分拣,之前看过一套成熟的产品,感觉上面没太多的传感器信号,也没找到有编码器,感到很神奇,所有想请教一下这个的工作原理

网友F:
大家确定快递分拣会用PLC?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用的s7-1200

网友D:
是按地址分配,这个地址只是包的出口地址,也就是下料口位置

视觉,也可能就是条码或二维码读取器,读取后PLC根据数据摘取出目的地,再分配其要去的下料口编码

你要确定这个小车的运动是按部就班,还是自由行走
区分很简单,上个运动轨迹图
或看其是否依次通过各下料口---这样的控制最简单

所为编码器只是一个统称,实物可能就是一个接近开关或关电开关,它的作用就是给PLC一个传送带(小车)位置信号,PLC就是根据这个信号程序确知传送线上各小车位置。

网友D:
还一种方式,在个下料口位置装读码器,临时确包是否属此下料口
土憋这样设计,土豪要这样的分拣系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地址分拣,之前看过一套成熟的产品,感觉上面没太多的传感器信号,也没找到有编码器,感到很神奇,所有想请教一下这个的工作原理
按地址分拣就麻烦了,你打印快递单据的时候,会印刷上条形码或者二维码,里面储存有寄件信息和收件信息,比如你一天要分拣10000个包裹,就会1万条收寄件信息,需要组建数据库信息机房,存放信息服务器,需要快递行业的软件系统录入信息,需要工业自动化软件系统读取信息。

至于传感器,快速的分拣,需要高速拍照图像传感器镜头(识别条形码或者二维码),如果是慢速分拣,只需要红外线扫描枪,然后PLC接收两个系统(快递行业的数据库系统\工业自动化软件系统)判断出来的结果执行指令,将快递正确的分拣到那个窗口,最复杂的莫过于后台软件系统,而PLC只是一台指令执行机构。

网友G:
回复 楼主:
德国人的标准输送线  成本很高 你明白的

网友H:
怎么感觉你好像是我同学 老高呢?他之前也是在做这个环形分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种就成本太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PLC要根据扫描的信息,根据要求准确投放到每个下料口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看的是国产的线,除了用的西门子的PLC其它的都是国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觉没有太多的传感器,但能准确定位,这就有点好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地址分拣,之前看过一套成熟的产品,感觉上面没太多的传感器信号,也没找到有编码器,感到很神奇,所有想请教一下这个的工作原理
按地址分拣就麻烦了,你打印快递单据的时候,会印刷上条形码或者二维码,里面储存有寄件信息和收件信息,比如你一天要分拣10000个包裹,就会1万条收寄件信息,需要组建数据库信息机房,存放信息服务器,需要快递行业的软件系统录入信息,需要工业自动化软件系统读取信息。

至于传感器,快速的分拣,需要高速拍照图像传感器镜头(识别条形码或者二维码),如果是慢速分拣,只需要红外线扫描枪,然后PLC接收两个系统(快递行业的数据库系统\工业自动化软件系统)判断出来的结果执行指令,将快递正确的分拣到那个窗口,最复杂的莫过于后台软件系统,而PLC只是一台指令执行机构。
这样的控制完全依赖网络,一旦网出问题,分拣线就瘫了。

运单二维码是运单号,各快递编码规则不同,如果其中包含目标地址(类似邮编),扫描枪就可胜任。
运单号没有目标地址,就需要视觉了,读取二维码下边大字号的数字,多数前三位就是目标集散地。

这类分拣线真的很简单,除非设计之初就想着高大上完美---多要钱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依赖于网络,我看的是用的西门子无线网络

网友D:
引用 楼主:
确实依赖于网络,我看的是用的西门子无线网络
你如果能从运单读出目标集散地址,作为分拣没必要,作为跟踪就必须上传。
如果目标地址也要来回网传,只能说设计者思路僵固。

在只有邮政一家时就靠邮编自动分拣,没写邮编的,人工敲前三位,本地敲后三位

楼主:
回复 网友D:
通过视觉传感器能识别分拣的区域,不需要上传,只做到准确投放就可以了

网友I:
交叉带分拣线,与其在这里问大家,还不如地图下你附近最近的顺丰中转场,跟场地人说明下来意,看看分拣线研究下原理。

网友J:
堆栈先入先出。每个口预留一定长度的数据储存区和一个光点检测 光点检测到检查最后一个数据如果一样就踢出去不一样吧这个数据扔到下一个口的数据存储区.

网友D:
还没整明白木?
看到还有要用RFID,有钱也不能这样整啊

网友K:
你说的是物流交叉带分拣设备吧?我现在就在做这个,小车确认在那个下料口下料,我们是通过13个U型传感器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