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3):
看不懂这些程序,谁能帮忙转成LAD梯形图啊?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你发图片不如发文档.文字能拷贝.

网友B:
plc里面输入助记符 能自动转换成梯形图。

楼主:
A(
     O(
     A     T      1
     AN    "故障q"
     )
     O     M      0.3
     )
     FR    T      2
     L     S5T#3S
     SS    T      2
     A     "PLC复位i"
     R     T      2
     A     T      2
     =     M      0.2

楼主:
A(
     O(
     A     T      1
     AN    Q      0.0
     )
     O     M      0.3
     )
     FR    T      2
     L     S5T#3S
     SS    T      2
     A     I      0.0
     R     T      2
     A     T      2
     =     M      0.2

楼主:
   A     Q      0.2
     FR    T      1
     L     S5T#5S
     SS    T      1
     A(
     O     I      0.0
     O     M      4.0
     )
     R     T      1
     A     T      1
     A(
     ON    I      0.6
     ON    I      0.5
     )
     =     M      0.1
----------------------------------
 L     PIW  290
     L     3200
     >=I
     =     M      1.0
     L     PIW  288
     L     320
     <=I
     =     M      1.1
     L     PIW  288
     L     320
     <=I
     =     M      1.2
     A(
     O(
     A     M      1.0
     A     M      1.1
     A     M      1.2
     )
     O     M      1.3
     )
     AN    I      0.0
     =     M      1.3
----------------------------------
 L     PIW  290
     L     600
     <=I
     =     M      2.0
     L     PIW  288
     L     12400
     >=I
     =     M      2.1
     A     T      1
     A(
     O(
     A     M      2.0
     A     M      2.1
     )
     O     M      2.2
     )
     AN    I      0.0
     =     M      2.2
-----------------------------
 L     PIW  290
     L     30000
     >=I
     =     M      3.0
     A(
     O     M      3.0
     O     M      3.1
     )
     AN    I      0.0
     =     M      3.1
---------------------------------
  A(
     O     I      0.1
     O     M      4.0
     )
     AN    M      4.1
     =     M      4.0
     A     M      4.0
     FR    T      3
     L     S5T#13S
     SD    T      3
     A     T      3
     =     M      4.1
     A     M      4.0
     FR    T      4
     L     S5T#9S
     SS    T      4
     A     M      4.1
     R     T      4
     O     T      4
     O(
     A     M      4.0
     A     I      5.0
     )
     =     M      4.2
     A     M      4.2
     FR    T      5
     L     S5T#3S
     SS    T      5
     A     M      4.1
     R     T      5
     A     T      5
     =     M      4.3
     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