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3):
如题,我是知道直接断空开(不是通过控制接触器来切断)不好,但具体原因知道的不透彻,所以来问下

网友A:
从安全角度来说,断接触器比空开相对安全。

网友B:
部分设备是不允许直接断电,部分的传动直接断电停车不如正常停车,一切都是根据安全角度考虑

网友C:
主要是看设备的运行工况是否支持直接断电,不过很多设备都有应急预案,尤其是涉及人命关天的设备,因为要考虑供电突然停电的客户使用环境。比如塔吊,行车,电梯货梯扶梯。

单从工控的角度来讲,掰大功率的空气开关比正常按设备停止按钮谁更加稳妥?一个控制按钮不过十几块钱,一个500A空开拿来当家用墙壁开关频繁掰动,机械结构极易损坏,换一次要的费用,工厂的老板看到就会呱呱叫喽。

楼主:
也谈不上频繁掰动,只是想纠正些个人习惯问题,我们这里设备有几台电机在运行时(大的几十千瓦,小的几十瓦),直接断总电源开关比一个个断接触器按钮省事,所以有的人就喜欢直接断总闸,所以我想了解具体有什么不好。当然在紧急情况下断总闸无可厚非。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谈不上频繁掰动,只是想纠正些个人习惯问题,我们这里设备有几台电机在运行时(大的几十千瓦,小的几十瓦),直接断总电源开关比一个个断接触器按钮省事,所以有的人就喜欢直接断总闸,所以我想了解具体有什么不好。当然在紧急情况下断总闸无可厚非。

简单的讲分断时的电流越小越好,电流大分断时电弧大容易烧坏触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谈不上频繁掰动,只是想纠正些个人习惯问题,我们这里设备有几台电机在运行时(大的几十千瓦,小的几十瓦),直接断总电源开关比一个个断接触器按钮省事,所以有的人就喜欢直接断总闸,所以我想了解具体有什么不好。当然在紧急情况下断总闸无可厚非。
直接断总闸危险大,下级负荷较多,虽然空开有分断负荷电流的能力,但是万一弧光产生,受伤的操作者。而且有些设备需要回归到原点或是安全区域,例如,液压升降机就要求降到地面然后挺液压泵,突然停机,设备可能处于高处,对地面人员安全存在威胁。

网友E:
开关机构比较复杂 有机械寿命 带载分合对开关触点十分不利 容易造成接触不良缺相现象

楼主:
谢谢各位大大的指导

网友B:
几十个千瓦的电机在运行状态,你要停机贪图方便要拉大闸?这个操作分明是嫌命长啊

网友F:
个人认为不宜直接带负荷断开,特殊情况除外

网友G:
裤子都脱了,你就让我看这个?

根据工艺要求来。

网友H:
来源于规范,规范来源于各种教训。直接分断总电流,对触头损伤加大,有些带风冷和水冷的设备,直接断电损伤设备.......

网友I:
真的是胆大加路子野

网友J:
先断开各支路小负载,再断开总负载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