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不稳定

楼主(2021-07-03):
大家好,公司用的西门子200的plc,扭矩传感器自带调试器,数值很稳定,但是上位机上却波动很不稳。plc模块和传感器都分别接地了。有什么办法可以消除干扰,谢谢

网友A:
信号隔离器

网友B:
说得太笼统,最好上图,看看怎么接线,怎么布线.怎么配置,怎么不稳.

网友C:
具体配置是什么?上位机上显示的数值跳动的话建议检查一下PLC上挂的模块

网友D:
确定是干扰不是传感器检测结果,加旁路电容

网友E:
线路是否用屏蔽线,尝试单端或是双端接地试一试。

楼主:
现在是停机状态下,传感器数值很稳定。扭矩是4-20ma对应-300到+300n/m 上位机基本在数值12到15不断跳动。开机后也是波动,停机状态下应该是-300,传感器是通过放大器输出信号给plc模块的。屏蔽层也接地了,这是plc模块内部干扰吗?模拟量模块信号输入线拆掉后,上位机显示-300,是对的。这种干扰怎么消除,谢谢!24v电源供电端用的变压器,该接地的都接了。

楼主:
这是拍的视频和照片

网友F:
首先可以确认一下仪表的输出电流是不是确实有波动?可以就地及远程分别直接加电源,串电流表看电流信号;
再者检查接地、共地、共电源等问题
有隔离器的,可以加隔离器试下

网友D:
传感器通过放大器输出信号给plc模块?

调试器也接这个传感器?连接电路图能发个木

就不会是放大器的问题?

网友G:
你是双端接地还是单端接的地呀

网友H:
你模拟量模块拆掉线后不应该显示-300,因为你是4mA对应-300。拆掉线后应该是0mA,屏蔽线应该单端接地,PLC工作电源,及开关电源应用隔离变压器供电。

网友I:
200换1500

网友J:
1.检测PLC模块内的采集工程量是否有波动,如果有,可以写程序处理一下数据,或者调整一下模拟量输入口的滤波。
2.既然自带的调试器很稳定,为什么不考虑让上位机去和调试器通讯,直接读取这个稳定的值。
3.通过PLC和调试器通讯读取这个稳定的值,然后PLC和上位机连接。
按照你的描述应该是PLC里的工程量就是波动的,也就是变送器给过来的电流信号就是波动的,干扰的可能新比较小,你可以单独走一根线,远离强电线缆试一下,你也可以考虑在变送器输出口增加滤波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G:
传感器和plc模块都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G:
单断

网友K:
回复 楼主:
200波动大的时候可以吧-24V接到模拟量负的上

网友L(2022-03-24):
可能干扰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