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I/O点数限制

楼主(2021-07-03):
小白一枚,正准备学习FX3U,从说明上看到该PLC 直接接线的I/O点 和 网络(CC-LINK)远程I/O点 合计最高为384个点 。
如果现在设备需要600个I/o点,还能用FX3U吗?
是不是可以用两台FX3U做主从站,然后分别扩展I/O点?但那样的话从站是不是也相当于主站的远程I/O,是不是还是无法超过总共384个点的限制?
或者有什么其他经济实惠的组网方案吗?

网友A:
600点还是老老实实的上Q或L系列吧;

网友B:
有钱直接上Q后期维护升级方便,没钱的2台3台几台3U走通讯,里面有公共数据交换区,每个3U都写好程序,在处理好3U之间的数据交换,这样搞省成本后期维护升级麻烦

网友C:
不要省那个钱,直接上大系统

网友A:
新手也不可能去搞这么多点数的,几十个点的小系统先练练手;384是需要加CC—LINK远程模块才能达到的,单扩展最大256,所以你600点非要用FX3U至少需要3台主机加扩展后再通讯;

网友D:
600个点的电气,3U这种小型PLC根本就不会出现在选型目录里面

网友E:
分2个区段,建议用2个FX5U或者直接上Q系列

网友F:
对IO响应速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买支持modbus的IO模块,和FX3U通讯,最多31个站,足够你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