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4):
大家好,有一台变频器拖动一个电机,它们功率都是一般大的,但在50赫兹运行的时候,频报过流故障(但报警故障记录的电流和实测的电流均正常并没有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40Hz以下的时候基本上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看看电机及负载的运行情况

网友B:
按理说变频器功率应该大于他一个级别为好。看看你的设置热保护电流是不是设置的有问题,还有加减速时间,可以延长试一试。

网友C:
同上,看看你的变频器过流及热保护设置是什么样的吧,同样功率的一般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比电机的额定要小

网友D:
你得看你变频器是P型 还是G型。一般变频器选用都是大一号的  你看下铭牌,额定电流是多少 ,看下电机的电流多少,别电机带动着负载本身就过载

网友E:
去年我们无纺布车间一台淋膜机的主螺杆驱动电机在一段时间以来经常出现过流停机的故障,之前厂家来人调试时和之后使用的大半年时间都很正常,后来检查了半天终于查明原因,是因为安川变频器的控制模式应该设置为无PG的矢量控制模式,修改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