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N5.5G11S-4CX变频器,怎么查看有那些设置

楼主(2021-07-04):
FRN5.5G11S-4CX变频器,怎么查看有那些设置,变频器坏了,换变频器,还能查看参数不知道怎么查看,哪位师傅知道请指教一下。

网友A:
给你一本说明书,一个一个的看,跟出厂值不一样的就记录下来。

网友B:
其实你打开面板看接线都知道基本大概了,这样的古董机子,一般是采用端子控制模式,电位器调速的多,如果是单机运行的,只是接了电源和电机的,那么就是面板控制模式,只要不是通讯控制的,随便你换(古董机用通讯控制的模式很少)

网友C:
谢谢1楼版主分享的资料,我也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