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5):
我的一台PLC输出有亮灯,内部不动作不输出。

要不然就说不亮灯,却持续输出。

PLC有送修换过内部继电器,但是轮著经常停机。

所以那种输出毛病少一点呢?

网友A:
继电器是有动作寿命的,另外电流过载也会损坏;
如果动作频率高的话用晶体管+外部中间继电器;

网友B:
哪种输出类型?如果是继电器输出,输出指示灯亮时继电器应有吸合的声音。不亮灯,却持续输出,应该是输出部分坏了

网友C:
晶体管输出  配外部继电器吧...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plc  一般plc自带的继电器输出也有3A的带载能力..
一般不是带的负载过大...

网友D:
换晶体管输出 + 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