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5):
这是一个日期转换用了BTI指令,想知道不用BTI指令的话有没有什么影响?
BTI之前是16#07 BTI了是07了    然后又传到另一个地方又是16#07
目的是什么?

网友A:
7就是7,你用17试试.

网友B:
当然要用BTI,因为时间日期参数存的格式是BCD格式,你把他转换成了整数。
只不过7的bcd格式和整数格式正好一样而已

网友C(2022-03-24):
全部是BCD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