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21-07-05):
咸老师的新书里此电路图中画?号这里 N2正反馈绕组到开关管栅极回路中直接提供高频交流导通电压吗   不需要整流吗?  有谁能给讲解一下

网友A:
图在哪里?

网友B:
原电路是这样子的,关于送入开关管G极的信号电压或电流,正的成份可理解为开通信号(向输入侧内电容注入电流),负的成份可理解为关断信号(对输入侧向外抽取电流)。楼主命名为交流驱动,也是对的。ZD15,有正负电压钳位作用,保护开关管不受异常电压冲击。
换言之,对于场管,直流信号可以驱动,交流信号亦可以驱动之。只要信号电压幅度和频率在其耐受范围之内即可。

楼主:
咸老师  这种恒流源测试驱动芯片的方式用指针万用表R*10挡可以触发吗?这种方法适用于所有变频器驱动芯片吗?

网友C:
这是自激震荡,LGis5的开关电源,R50电阻是易坏件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用可调恒压源、恒流源(成品开关电源)光耦输入电流信号,方便,不会烧坏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