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厂名都能打错了

楼主(2021-07-05):
活干的实在不咋地 四百接触器吸不实 没查出毛病

网友A:
接触器吸合不良,监测线圈电压啊,如果电压都够,那就是质量问题,线圈电压不够,就跟着控制线的来源一直查就是了

网友B:
接触器要么是电压不够,要是线圈有问题吸不上!

楼主:
这是110kwQZB一用一备消控启动柜
我怀疑回路方案有问题 国标方案 通病

楼主:
和红圈内的多余点有关
明天取消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红圈内的多余点有关
明天取消试一下
高手,维修是靠感觉的?跟找老婆一样,有感觉才结婚

网友D:
不一定是图纸问题,
也可能是现场接线有问题。

网友E:
去了红圈的触点备用就起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了红圈的触点备用就起不来了。
取消27*29的k3 k3自锁后通过21*29的k3接通km3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前面还有SA2转换开关呢,自动的时候21号没有电啊,只能3K通过27与29启动3KM啊。

网友F:
查一下控制变压器电压,或者远程线路极地了,或者中继电压搞混了,有24V22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