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递恩变频器修改功率(20210706)

楼主(2021-07-05):
递恩DNV510变频器额定功率调整后显示Err40,哪位大师知道参数怎么调?谢谢!

楼主:
递恩4kw变频器

网友A:
调整的功率是多少,实际的电机功率是多大

楼主:
P1-01功率可以任意改,查电流也随着功率在变化,原以为找到捷径, 重新上电发现报Err40且不能复位,好好的主板废了吗?

楼主:
变频器是2.2kw的,客户急着要,看是无法交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