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6):
变频器是22kw,电机也是22kw,启动电流80A左右,运行几秒钟就报过载OL,请师傅指点一下,请师傅怎么处理。。null

网友A:
参数设置正确吗?检查电缆与电机

网友B:
做一下变频器和电机的自学习看看,优化后还是有问题建议电机详细检测

网友C:
保护电流设的是否过低?负载是否太大?加速时间是否太短?

网友D:
是什么设备?负载特性怎么样?

网友E:
22千瓦,80安。电流太高。加速时间延长一下,电机自整定。

网友F:
恢复出厂值试试,不行就检测电机
再不行就换变频器,不要用台达变频器,台达B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