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6):
710千瓦。500平方的双铝线。考验的是手腕的力量。

楼主:
变频器铭牌

网友A:
500平方。。。光靠手弯不动吧

网友B:
拖什么用的?

网友C:
这么大的功率,接触是否良好应该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平方。。。光靠手弯不动吧
铝线。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拖什么用的?
矿山设备球磨机

网友D:
这个要用铜铝接线端子,接好后再来几张照片

网友E:
金票大大的……

网友F:
这么大功率的变频器,我也是第一次见呀

网友G:
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变频器,关键还是38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用铜铝接线端子,接好后再来几张照片
是用的铜铝鼻子,用电动液压压线钳子压接的。

网友H:
功率太大,可以上高压电机了

网友I:
用铝线,除了拉电线比用铜线轻松,后期维护一点都不省心,电线尽量不要中间驳接,做好防水防损伤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铝线,除了拉电线比用铜线轻松,后期维护一点都不省心,电线尽量不要中间驳接,做好防水防损伤
高压自粘带,然后防水胶布。

网友J:
第一次玩直流调速器

网友K:
为什么不用10KV

网友L:
价格在什么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