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中断点的问题

楼主(2021-07-06):
我用中断点引到下一页,下一页仍然画不下,要引出很多页,比如L1,后面很多页名字都一样吗?都是L1,还是改名字改成L11.L21。

网友A:
正常情况下中断点是成对出现的,名称是可以一样的,默认情况下按出现的前后顺序成为一对;

网友B:
1. 同一电位中断点编号问题
问题点使用中断点不能重名,正常是成对出现的,可以自己向后编号。

网友C(2021-09-30):
中断点的标识符都是一样的,才能互相关联,同时你在中断点导航器里,可以更改排序,修改关联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