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途里的自定义一个FB的库,如果要输入一个数组,如何定义引脚

楼主(2021-07-06):
博途里的自定义一个FB的库,如果要输入一个数组,如何定义引脚
FB不是有in out inout吗 数组类型的怎么定义in的类型

网友A:
都可以如果交换就用INOUT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博途里的自定义一个FB的库,如果要输入一个数组,如何定义引脚
FB不是有in out inout吗 数组类型的怎么定义in的类型
你可以在IN或者IN_OUT中定义数组变量,OUTPUT中不可以。

网友C:
都是美女啊

网友D:
在DB块里面可以定义数组变量,定义好后可以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