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6):
点击“通讯测试模式”按钮,弹出“用户登录”窗口,用户名下 拉选“测试员”,输入密码“2021”方可进入“通讯测试模式”界面, 密码错误不能进入界面,调试完成后自动返回首页界面(也可在调试 过程点击按钮返回)。 点击“设备调试模式”按钮,弹出“用户登录”窗口,用户名下 拉选“负责人”,输入密码“test”方可进入“设备调试模式”界面, 密码错误不能进入界面,调试完成后自动返回首页界面(也可在调试 过程中点击按钮返回)。 7
2021 年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现代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赛项 8 点击“自动运行模式”按钮,弹出“用户登录”窗口,用户名下 拉选“操作员”,输入密码为自己的工位号“xx”方可进入“自动运 行模式”界面,密码错误不能进入界面。 若用户名或密码登入错误,则提示“用户名或密码错误,您无权 操作!”,需重新登录
问一下这个怎么做,我现在的问题是随便点哪个模式只要输对了密码就能进点的那个模式,没有权限要求,还有“若用户名或密码登入错误,则提示“用户名或密码错误,您无权 操作!”,需重新登录”这个怎么做出来

楼主:
没大哥帮看看嘛

网友A:
如果要区分权限,首先你得定义用户的权限,然后在按钮里规定是哪些有权限的进入。
正常密码不对,有个默认的窗口出现,如果想定制的话就得自己写脚本调自己制作的窗口。

网友B:
去厂家官网找说明书,这种常用功能都会有详细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设置了按钮的权限,结果全都点不了,我只设了一个组别可以有权限现在点按钮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设置了按钮的权限,结果全都点不了,我只设了一个组别可以有权限现在点按钮没反应
我记得mcgs样例里有设置密码的例子,现在我也没装mcgs软件没法查看,你看看例子,再看看帮助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设置了按钮的权限,结果全都点不了,我只设了一个组别可以有权限现在点按钮没反应
设置3个组,负责人组,测试员组,操作员组.
然后按钮脚本:
!LogOn( )
if  NOT !CheckUserGroup("测试员组" ) then 用户窗口.测试窗口.Open( )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D:
昆仑触摸屏不错,就是资料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