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6):
按编程键后,显示屏显示都是零。不显示功能码F.

楼主:
不显示说明书的功能F码

网友A:
有没换个面板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换个面板试过
现在我怀疑变频器加密了。开机的零状态可能就是让输入密码。

网友A:
F3.00设0;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00设0;
进入不了功能菜单。

网友A:
是有密码的;输入密码后F3.00改0以后就可以随便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密码的;输入密码后F3.00改0以后就可以随便设了;
是有密码。已经破解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密码的;输入密码后F3.00改0以后就可以随便设了;
是有密码。已经破解成功。
能分享一下破解过程吗?

网友A:
估计是用1234 8888之类的试,刚好碰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用1234 8888之类的试,刚好碰上了;
嗯。确实是。超级简单

网友C:
密码一般都不会设置成比较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