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LD77MS16定位模块求助,为什么JOG不运行??

楼主(2021-07-06):
(无正文)

网友A:
看诊断信息啊,有报警提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报警信息,看着一切都正常,就像没有按启动按钮一样,实际已经按下启动按钮了

网友B:
先测试模式运行,看脉冲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多谢。

网友C:
硬限位都亮灯了……怎么动……
急停设置好没有

网友D:
一般是轴启动时给了停止信号,点动速度超过限制,外部急停输入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解决了,是外部急停信号没有接

楼主:
回复 网友D:
解决了,是外部急停信号没有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