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台达B2伺服400W的,按照手册画的图纸,为啥会报错AL 003

楼主(2021-07-06):
图纸如下:
这个手册的图:
这个是我画的图:
R S 电源是由PLC系统控制给电。
最后把L1C L2C R S 直接并联。
但是有个问题,PLC系统没控制主电源ON的话,HMI和伺服通讯会报错。
如果不控制电源,拍急停意外情况很危险。。。。

网友A:
报警时KM1接通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接通km1就报警,偶尔会有一两次不报警

网友B:
急停可以考虑用紧急停止(EMGS)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急停我考虑的是关闭控制电源(伺服和主轴驱动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急停我考虑的是关闭控制电源(伺服和主轴驱动器)
这个具体怎么控制急停,看实际情况和个人习惯,方法有很多种,自己选好了

网友C:
伺服通电之前要接上电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3台机器,肯定都是接了电机的。
最好没办法,只有把伺服控制电源和动力电源一起开关

网友D:
L1C L2C也跟R S一起,受KM1控制就不会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1C L2C也跟R S一起,受KM1控制就不会报警了
HMI和伺服有通讯,HMI点亮就会报错~~~勉强就这样用吧

网友E:
伺服ON信号是不是和伺服主电源一起给了?应该是先控制电源,然后检测没有报警投入主电源,再然后给伺服ON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E:
做了延时的,2s钟,

网友F:
一看到这些图我就脑袋膨胀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