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老设备翻新改造的前后对比!

楼主(2021-07-07):
改造前!
改造后!

网友A:
PLC用的三菱A系列的,你换了?

网友B:
拍照水平要提高 重点细节没突出

网友C:
挺漂亮。便于日后维护。

网友D:
有点像制袋机

网友E:
应该不是技改升级,毕竟控制系统核心没有改变,到底改造啥了呢?

网友F:
新旧不是同一设备吧

网友G:
不是同一台设备,没有前后之说。

网友H:
回复 网友E:
估计原来继电器这些低压电气时间长了故障有点高,换了这些,也还是挺花时间的,叫翻新修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两个图的PLC下面的元件不同

网友B:
不是同一台机,只能说一代机,二代机

楼主:
工厂此相同9台设备全部翻新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