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7):
看到某宝2N的工控板,不知道兼容三菱的指令吗?用来控制步进电机稳定不?

网友A:
搞个三菱的FX3U的点数比较少的,多花不了几个钱,但是稳定的狠。

网友B:
想便宜就买个自己测试下;

网友C:
我个人的经验,稳定性还是不错的,具体要用到什么功能或者指令,这个要咨询一下店家,不同的店家有一点差异的。

网友D:
可以,尽量选电源是24的,电源和PLC分开的,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