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与电脑连不上

楼主(2021-07-07):
如图 通讯测试失败 求解决方案 解决的办法。好像是缺了USB驱动 不知道怎么弄 求助诸位仁兄

网友A:
你是连实物呢?还是仿真测试?

网友B:
usb线有问题?

网友C:
。。。。。同样是 MCGS昆仑通态 我整天用,都是用网线TCP IP连接。
怎么会用到USB连接 ? 楼主是想用U盘下载组态?。。但是
你帖子主题是和电脑连接呀。。我懵圈了。

网友D:
老老实实做个U盘-最好2G以下盘

网友E:
typeB口的线,连接也没什么要求啊,应该不需要驱动。楼主是不是u口没选对?方口的是程序下载口。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我的也是这种情况,更新驱动也没用,最后只能制作U盘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