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1-07-07):
三菱plc一直输入点还有error指示灯闪烁,运行灯不亮,请问什么问题,一般断电后能用,近期有点频繁。

网友A:
有程序的话,清空后再下载一次看看。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干扰,PLC拆下拿到办公室通电试下是不是能正常工作;

网友C:
PLC是直流供电?且负载共用?

网友D:
电源板保护性故障,不是负载原因就换个板吧,不贵

网友E:
量一下他的输出24V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F:
看故障现象,有点像干扰引起。还有1种可能是电源模块

网友G(2021-11-06):
哥们,你这个解决了吗?什么原因。我这也是这个情况